滑动轴承安装形式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1-06-14):
有哪位知道滑动轴承?安装形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
滑动轴承就是个铜套,精度有高有低,安装在过度配合的孔中.

网友:
滑动轴承类型比较多,你要问哪一种?有套类的,滑块滑板类的,球面弧面类的
简单说,你可以把滑动轴承想象成可以变形的润滑液,你可以想象到的安装方式都行
相对固定面一般是过度配合,有时候也需要螺丝固定,看具体应用了

网友:
去查查三住的选型样本,上面很多,可以参考了解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几种都是滑动轴承

网友:
滑动轴承一般用于重载有冲击力的场合。种类比较多,按产品分类可分为衬套(整圆)、平轴瓦(半圆)、止推轴承(带轴向止推边半圆或整圆)、止推片(轴向止推)。材料有单合金、双层合金及多层合金(材料选用看具体工装场合)。安装一般选用压装的方法(即有一定的装机过盈量),压装后要考虑滑动轴承壁厚的变化,有行业标准的,安装精度看你工作精度,可查阅相关标准。

网友(2012-02-1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几种都是滑动轴承

滑动轴承在具体安装中,与轴肩端面是什么样的位置关系呢?
1)在使用自润滑轴承时候,是让那个端面直接接触滑动轴承的端面吗?如果是的话,档轴的两个端面都被夹紧以后,轴自身的旋转也应该会比较困难吧
2)如果不是两种端面直接接触,是不是用的轴肩根部的圆倒角垫一下呢?如果是的话,这个倒角的尺寸如何确定(自润滑轴承本身也有个安装倒角)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