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永磁性磁铁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1-06-14):
请问专业人士永磁性磁铁是什么材料,是怎么制作的,最好能说明一下生产工艺流程?谢谢。我的邮箱:bdlrg@sina.com

网友:
人家为什么要费劲的告诉你这些?楼主愿意出咨询费吗?不愿意的话自己找些这方面的资料不行吗?

网友:
我记得好像和稀土有关系吧?

网友:
铁氧体永磁材料:
        属非金属永磁材料,电机中常用的有1962 年发现的钡铁氧体(BaO·6Fe2O3)和1965 年发现的锶铁氧体(SrO·Fe2O3),二者磁性能接近。锶铁氧体的Hc 值略高于钡铁氧体,更适合在电机中应用。主要优点包括矫顽力高( Hc 范围为128~320 160kA/m )、价格便宜、不含稀土元素及贵金属成分、比重相对较小(4.6~5.1g/cm3)、退磁曲线(或曲线中很大一部分)接近直线,回复线基本与退磁曲线的直线部分重合,不需要进行工作性能稳定处理。其缺点是剩磁感应不大(0.2~0.44T)、磁能积(BH)最大仅为6.4~40kj/m3;环境温度对磁性能的影响较大、剩磁温度系数αBr 为-0.18~-0.20%/K-1,αHjc 的温度系数为0.4~0.6%/K-1,易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αHjc 为正值,其矫顽力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随温度的降低而减小,所以必须进行最低环境温度下的最大去磁工作点的校核计算,以防止在低温时产生不可逆退磁。该材料一般适合设计成扁平状。铁氧体原料为Fe2O3 和金属盐类(碳酸盐、硫酸盐等)及添加剂(高岭土Ca2O3)等。经处理,再混合、预压、预热、粉碎成一定粒度,在0.7 T 以上磁场中取向,然后在1200~1240°C下烧结1~2 小时成型。

网友:
现在使用比较多的是钕铁硼永磁体,磁性能较铁氧体好些。大致的工艺:熔炼铸片(或铸锭)--氢碎制粉--气流磨制粉--压制成型--烧结--后道机加工。详细的介绍楼主可以找钕铁硼材料制造工艺相关的书。

网友:
还是建议你上网查一下吧!网上资料多啊!

楼主:
谢谢4#、5#的热情和真诚解答。

网友:
永磁材料有合金、铁氧体和金属间化合物三类。
①合金类:包括铸造、烧结和可加工合金。铸造合金的主要品种有:AlNi(Co)、FeCr(Co)、FeCrMo、FeAlC、FeCo(V)(W);烧结合金有:Re-Co(Re代表稀土元素)、Re-Fe以及AlNi(Co)、FeCrCo等;
②铁氧体类:主要成分为MO·6Fe2O3,M代表Ba、Sr、Pb或SrCa、LaCa等复合组分。
③金属间化合物类:主要以MnBi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