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参数化齿轮问题

楼主(2011-06-14):
为什么参数和关系编辑好了以后,齿数变化范围只能在24和41之间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模数不能改变呢?那位大侠指点指点,多谢了!

网友:
那你的关系式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数都标准化了,是不能够任意更改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

楼主:
标准齿轮中df=m*z-2.5m,db=m*z*cos(a)。基圆大于齿根圆的时候齿数小于41.是不是齿数大的齿轮都有变位或者。。。。四楼兄弟这个期刊我下了两次下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