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系统 电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14):
我开机的时候  会出来报警6  我查了下表 是系统电压低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在系统面板后面可以调电压,但是我拆了就是没找到有可以调节的地方
哪位大哥能告知小弟!!!
在此先谢谢!!!!!!

网友:
后面有个开关电源。应该是可以调输出电压的。

网友:
应该不是拆系统面板吧,机床后面的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