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屑压制成块熔化的成本低多少!求教!!

楼主(2011-06-14):
我厂有自己生产产生的灰铁屑,钢屑,黄铜屑,铝屑,以前都是卖了的,现在原材料上涨,成本压力大,想自己把金属屑压制成块自己熔化,不知道经济效益怎么样氧化还严重吗!比新原材料氧化厉害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
哈哈,这个得重新炼,哪有压成块熔化一下就行的,得上电炉,即使炼了,你也难以准确控制成分,还是不能用,上设备到都能玩了,肯定比你现在的机加工厂子投资大很多,

还是卖了吧,哈哈

楼主:
我们对金属成分要求不太高,也不会全部用铁屑,按比例掺着用吧!我听说有的厂就是自己压成块自己熔化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本地电便宜吗?综合冶炼吨钢/铁成本电在800度,有些地方电便宜,也行,正常工业电,划不来,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另外,你浇铸的件,质量没法控制,你准备做什么用?

楼主:
我是用冲天炉化的,我们自己铸的件自己加工的,铁屑压成块自己化,成分应该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