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铝板批量边倒角方法,求助

楼主(2011-06-14):
现在有一种冲压的铝板,尺寸为60×10×2,只边倒角去毛刺(不需表面抛光),不知道有什么方法简单效率又高呢?或者有什么适合的设备也可以,查到有一种叫振抛机的可以给零件抛光去毛刺,不知道是否适合?如果适合,应该选用什么类型?

哪位高人对这方面了解的,指点一下呀!谢谢!

网友:
震光机可以完成达到理想效果。毛刺干净了。需要表面处理,因为震光是黑色的,塑料振动机

网友:
直接放到研磨机研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振抛机要加那种振抛液,之后还要清洗,麻烦。
砂带式的砂光机,用手拿着轻轻砂下也不慢啊。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如果是砂光机的话要一个人不停地坐在那磨吧?一天能加工上千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如果是砂光机的话要一个人不停地坐在那磨吧?一天能加工上千片吗?

5秒钟一片,你算算一天多少片?

网友:
你可以试试手提倒角机

网友:
专用倒角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