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盐雾试验的时间?

楼主(2011-06-14):
有一批电镀的东西  ,一段时间后 表面有黑点 。 问了人家说要做盐雾式验  。想请教一下怎样选择盐雾试验的时间?

网友:
盐雾试验时间自己来决定的,根据你零件的使用要求

网友:
盐雾试验不是一个工艺,是一个抽样检测的标准方法,你不会以为是一道工艺吧,如果产品小而且很多的话就直接拿产品做盐雾测试,如果产品大那就不可能直接拿产品测试了,只能在电镀的时候放置一块板材一起电镀,然后测试板材的盐雾时间,盐雾试验时间是越长越好,证明耐腐蚀性好,镀锌的分好几个档次了,具体时间是由你来定,或者是你客户来定,你要是完全不明白,那你就问电镀厂,问他们你这样的镀层常规标准是多少

网友:
盐雾环境和时间一般由客户提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