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零件镗50孔的夹具

楼主(2011-06-14):
跪求夹具啊,如果谁有的话麻烦发到389962208@qq.com

网友A:
图中Φ50的公差和粗糙度要求不高,在车床上用Φ50平钻就能加工。

网友:
看余量多少,决定使用机床和使用刀具!

网友:
这个还要跪求么?
简单点的就是直接上车床。

网友(2011-07-18):
这不是摆线减速机上的3#输出轴吗,轴承孔在车床上夹紧车就行了,你问的是10个均布孔吗

网友:
直接在车床上加工就好了,

网友:
发张跪求的照片来吧。

男儿膝下有黄金。

不要把网上的一些乱东西放着来。

网友(2013-10-11):
引用 网友A:
图中Φ50的公差和粗糙度要求不高,在车床上用Φ50平钻就能加工。

我也觉得这样

网友:
工装夹具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