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冲所用的油压机,采用油缸在上的还是在下的好?

楼主(2011-06-14):
最近想买台油压机,300吨的,用来做落料,冲孔,还有折弯/成形...但厂家说法不一,有油缸在上的,也有在下的,如附件图片。
所以请教各位:
问题1:压冲所用的油压机采用油缸在上的还是在下的好?
       它们的优劣在哪?
问题2:国内有哪些品牌做这种油压机相对比较好?

网友:
不是标准油压机啊

网友:
个人见解,在下面的好。出于安全考虑也是在下面的好

网友:
油缸在上的比较多见,至于优劣还真是不好说,不过既然多见是不是也说明问题?
油缸在下面,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工作台面会动,对于有人员手工操作不是很方便。

网友:
大部分油缸在上的,这样工件放置了就不用移动了

网友:
这就不是优劣的事情,是工艺需求的问题,
有正顶与反顶操作,玩管件时,反顶可以减小操作力,出更大的直径的件,

网友: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多数液压机的油缸在上面,我也是头次看见在下的。学习了!!

网友:
支持7楼的观点

就跟车床一样,也有立式和卧式,主要取决于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如果设计都不晓它,好在哪,坏在哪。还谈什么设计???

网友:
看到多数压力机就是在上面的,这样加工件放置

网友:
根据工艺要求而言,无法分上好还是下好。

网友:
第一次注意到这个问题,说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设计是根据具体要求来设计的。各有它的有点啊。看你需要什么样的。

网友:
应用决定价值,多方面考虑。

网友:
不一样,我公司产的液压压力力机都是用自己的增压缸

网友(2011-09-14):
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下加工的工件!

网友(2014-04-21):
两台机器是广东式机器,至于用油缸上置还是下置根据需要来,个人倾向于油缸上置式,如果是板料放置,那么此种比较方便工人操作,而且楼主说到落料功能,两台机器缺少缓冲装置,落料比较生硬,噪声太大

网友:
我们做油压机的,你要的我们也有做

网友(2014-06-20):
我是做液压机销售的,对于你这个问题,一般来说落料,冲孔选择的是主缸在上面的。前面小盆友们也说了,工作台面会动,精度要求,对于有人员手工操作不是很方便等等。因为涉及设计优良,我做业务的吃不那么透,所以也没啥发言权。就我精力的客户而言,用什么结构关键取决于你们加工产品的技术要求,也就是你准备做什么产品,用什么结构的机子既能满足产品质量,又能提高效率,同时利于员工安全操作,成本低等。主缸在上面,价格要比在下面高不少。第一张图,我厂的300吨的标准型机子在11万多,第二张图,价格才8万左右。建议你根据产品,去定位机子!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可联系我。13516585876  祝你早些选好自己需要的机器。

网友(2014-07-22):
台湾怡泰油压机有人会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