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看看这个怎么做啊?

楼主(2011-06-14):
将一个厚度1.5mm的铁片卷绕在一台阶轴上,铁片长31.5*宽19.1*厚1.5.
要求卷绕后能绕轴自由转动,成形后尺寸铁片外径12.5左右,尺寸要求不严,最大不超过12.9即可。
自动化大批量生产,每分钟50件以上,求卷绕铁片上去的构思,把我难住了,怎么保证卷绕后保证用手转还能自由转动啊?

网友:
台阶轴也是作为一个零件来装配的吗,还是只作为一个工具?每分钟50件以上,速度够快的,作为自动化装配,要自动上料,卷绕,下料,有难度。

网友:
放心,它自己回弹就能实现间隙配合了。倒是要想圆度好就不容易了,特别是对口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阶轴也是一个零件的,不是工具。
这个速度是已经降低了的了,我头儿原来要求的是120每分钟,我恨不得直接撞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圆度不好没关系的,能说说你的卷绕方法吗?靠回弹能保证百分百的合格率吗?尤其是圆度不好的情况下。

网友:
需要两套自动送料机构,铁片要先预弯成M形,然后包裹压制,

网友C:
做个咬合工装应该很容易解决

网友:
如果铁片用级进模冲,模具中设一个工位来完成包裹的工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目前就是采用这种预弯的方案的,总感觉不是很好,预弯成近似圆形再穿的螺杆,再成形。在工件的上下料循环过程中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上下料及传递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话带料需要留边,会产生较多的废料,材料利用率会下降十来个百分点,成本增加厉害啊。这种方案其实是技术风险最小的,但是降低了材料的利用率,不可能采用的

网友(点评):
这样除了材料利用率低还要买电镀好的料带,比冲裁后自己电镀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咬合工装应该很容易解决

怎么做啊?请指教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预曲, 然后用相机镜头开合原理精曲,考虑下。

网友(点评):
你的签名怎么是这样:-)

网友(点评):
我没有注意到签名变这样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预曲, 然后用相机镜头原理精曲,考虑下。

什么是相机镜头原理?

网友F:
可以试试冲压模,将轴参与压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冲压模,将轴参与压绕

考虑过,上下料速度成问题,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认真想,谨供一个思路,类似这样:多个弧片,两个固定盘,弧片一端固定一个盘上,另一端固定另一个盘上,转动一个盘,就可以使多个弧片形成开合的效果,且能容易退出装配完得工件。(用纸板剪,大头钉做轴,试试?注意操纵盘固定轴孔是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认真想,谨供一个思路,类似这样:多个弧片,两个固定盘,弧片一端固定一个盘 ...

多谢你了

网友G:
貌似你这个东西需要预先卷一下才可以,直接套上去,一次成型的可能性有点低,合格率也不会太高。因为在你这个片不是对称结构,如果一次成型,无连接的花瓣结构可能会直接挤住变形,造成废品,甚至损坏工装。

网友H:
感觉做两套冲压模具即可解决呀!一套冲裁齿片,一套打弯--把轴放在里面,因为回弹,是会松动到可以转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你这个东西需要预先卷一下才可以,直接套上去,一次成型的可能性有点低,合格率也不会太高。因为在你这 ...

我也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做两套冲压模具即可解决呀!一套冲裁齿片,一套打弯--把轴放在里面,因为回弹,是会松动到可以转到的。

采用模具的话怎么保证速度呢?

网友(点评):
冲压的话每分钟50次不算什么,能够做到!

网友(点评):
我知道冲压能做到,可是你总要等完成上下料再冲压吧?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一套模具压两件来提高效率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嗯, 考虑放在外围驱动可滚压的、直接接触工件的部件可以不? 我也想看多点大家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嗯, 考虑放在外围驱动可滚压的、直接接触工件的部件可以不? 我也想看多点大家的想 ...

如果你是大结构,板子厚度也没增加,那是没问题的。你也有位置空间装这些机构,可是这个东西才多大啊,那些结构基本没什么位置可以放啊,主要就是因为板子比较厚。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对,不能太复杂了, 先打U, 然后扣环或分两次扣环,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对,不能太复杂了, 先打U, 然后扣环或分两次扣环,好不好?

怎么保证成u后上轴的过程中以及转移到下一步成形的工位过程中U形件不转向呢?在一秒左右的时间内怎么完成整个循环?或一次两件降低节拍?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制罐机械中的罐身成圆机构,一样是由铁板卷成圆筒形,不过你这个厚1.5,厚了许多

网友(点评):
把工件当卷板机一辊 挺好的主意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U腿打成八,骑同样角度的“鞍”上不就不转了吗

网友(点评):
我目前也做了这种方案,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点评):
齿片象梳子。。。

网友:
可以用冲压机来完成,设计好凹模,铁片得定位装置就好了,要是自动送下料,每分钟50件是可以达到的, 若是用人工,,则产量要稍微低一点,,

网友:
可不可以把那个小铁片加加热  然后用个模子什么的卷起来 冷却啊

网友:
这个零件工艺性太差了

网友:
每分钟50个是难度,可以利用冲压

网友I:
接口要加工吗。 还有你的“铁皮”是成型的。还是一大张还得自己截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口要加工吗。 还有你的“铁皮”是成型的。还是一大张还得自己截开。

散件,要是料带就好做了,一套模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厚,肯定要预折的,一次折弯很难

同意你的看法,一定要预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