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一个油缸:格兰圈没什么伸缩量,怎样安装?

楼主(2011-06-14):
  今天拆了一个油缸,里面用格兰圈做密封, 由于磨损严重,准备更换 。
  问题是格兰圈的外径 和 活塞杆外径只相差1个毫米左右 ,格兰圈内径却比外径小很多, 这怎么装呀  ?硬拉好像行不通, 格兰圈没什么伸缩量。

网友:
格兰圈有弹性的,只是材料不同,变形幅度不一样。
我看过别人装圈的,好像直接装的,问了下还是有工装的,只是工人没用
后来看到工装了的形状,是外面圆台形状,底部有台阶可以套在活塞杆轴上。
用的时候套在活塞杆轴肩,活塞杆在下,工装在上,将圈套在圆台小的那头,要用点力均匀往下拨(直径最大处比圈略微大,所以要用点力)。
然后圈落进沟槽,再调整一下。

网友:
一般是要做个工装的,慢慢把圈子涨大装进去

网友:
这东西如果线径比大,容易变形,那你可以直接套上去,并不是一点弹性都没有的,一般你可以用开水煮一会儿,这样会好装一些,拆的话,基本呢都是破坏。最好的装配方法就是用导引套,把圈用热水烫软了,套在导引套上,平滑的推过去。

网友:
贴一个安装格来圈的工装吧。
没有压床,可以在台钻上用。如图所示,先把格来圈的外圈尽量压下,再把中间的压圈调转180度,就可以把它压进沟槽了。

网友(点评):
这个工装不错

网友(点评):
跟前辈学习到了

网友:
可以水煮,也可以油煮,水煮掌握时间,油煮掌握温度兼顾时间,需要摸索规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拆了一个油缸,里面用格兰圈做密封, 由于磨损严重,准备更换 。
  问题是格兰圈的外径 和 活塞杆外 ...

格莱圈的涨缩量不小的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手把格莱圈拉大点,放进去后再用东西把它收回去啦    记得要垫上东西收哦

网友(点评):
看你有没有这么大的力气来拉

网友:
太麻烦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别人装

网友:
格来圈现在基本被UHS取代了

网友(点评):
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只能一笑

网友:
把格兰圈沿60度剪断,直接放进沟槽就行了!

现在很多这样的密封件都是这样设计的,青岛艾科密封件的样本上就有类似的选型。

装配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了。听说热缩的办法有副作用,就是原本格兰圈的设计过盈量经加热后就不再有效了,有时达不到很好的密封效果

网友(点评):
能剪断?不漏油吗?成了导向带了?

网友:
放入烘房进行烘烤,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不知可否?

网友:
楼主在那里啊,要不请兄弟喝酒,当面示范给你看,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工装夹具,除非要越沟槽,格来圈伸缩量很大的,你不要被它的外形吓到啊

楼主:
今天 下午我采用热胀冷缩的方法 把格兰圈装上去了
首先 准备一盆开水 端到油缸边上来 放进去大概3-5分钟取出 趁热用起子 拨进去
可是 等到放好位置后发现 格兰圈被拉长了 晕了
再把活塞杆插入缸套时 进不去了 没办法只好用千斤顶顶住后用 小铁板慢慢敲击 搞了20几分钟 进去了
好像没弄坏

网友:
加热安装,可以拉长的,如果要越支撑环沟槽还是加个工装的好,注意别忘了先放上O形圈,要不就废了,然后趁热赶紧恢复,等凉透了再恢复就麻烦多,没有工装利用缸筒的倒角也行。

网友:
油加热,通过工装装入然后收一下

网友(2012-10-19):
一般都是用润滑油(膏状),用工装(基本像5楼提供的图样工装)直接装,热处理会使格兰圈变形,
一般比较宽的格兰圈会用开口方法,圈基本就是这样设计的。
看图,感觉这个格兰圈应该用分开的那种。

网友:
先用水煮,装上后,肯定格莱圈比原来大了,等几个小时后收缩一些,再那个套套在格莱圈外圈上往里面压

网友:
还是的有个专业工装才行

网友:
装进去应该没问题,要注意零件表面粗糙度,倒角最好是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