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圆截成两半的密封,急!

楼主(2011-06-14):
圆的直径70-80mm。圆内通气体,气压不是很大

网友A:
开槽,密封条,外面加紧固卡箍,

楼主:
5mm能开多大的槽,而且长度又有点长150mm

5mm能开多大的槽,而且长度又有点长15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槽,密封条,外面加紧固卡箍,

大侠,如果只是密封条,没有形成封闭回路,会有泄漏吧?这个法兰好像没有锥面,卡箍得做非标的了。

网友(点评):
他画的这个是个模型图,,有理想成分,槽一直到法兰,软紫铜条,压紧,5kg压力没事,高压力没这么玩的,要被揍的,哈哈,

网友(点评):
对,里面的气压很小的,达不到5KG

网友:
铣个 V槽没问题,
假如不要拆卸,有耐压胶,涂好用卡箍箍好,三小时以后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卡箍只要卡住就行了吧,卡住了应该不会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经常拆卸,要不然也不会截成两半。

网友(点评):
开V槽,软紫铜四棱条,你那个箍改改,你那个不容易紧固

网友:
我觉得加垫就可以了!

网友:
尺寸比较小,用胶水吧,结合面要平整

你的压力是多少?

网友(点评):
他这个要经常拆装,估计用胶水不方便,还是密封条吧,不过你说用V形槽夹块还是蛮对的

网友:
你的箍子箍橡胶管还差不多,对付这个不行

你用V型槽夹块式的

网友:
要经常拆就没有简单的了,用密封条加槽,密封条可以截断大O型圈了用,端面的法兰你要想其它办法解决

网友:
找汽车废内胎剪成大过结合面一些的垫片,后用抱箍压紧。

网友(点评):
车内胎强度好不易烂掉。

网友:
如果经常拆卸,涂耐压胶的就不要考虑了,上面说的卡箍的或者是V型槽夹块的你自己选择,我个人以为卡箍的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v型槽会增加面积

网友(点评):
那卡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