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的部位在3d里面怎么表达出来?

楼主(2011-06-14):
各位高手,焊接的部位在3d里面怎么表达出来啊,小弟刚接触,不会画,还想请教各位呢。。。

楼主:
谁能给我帮助啊。。。

网友:
楼主,你讲的不太清楚,是不是AUTO CAD里面的焊缝?如果是的话,请你看一下相关资料,我是搞质量的,给你推荐一个标准(焊缝在图纸上是用焊缝符号表达的):GB 324-88焊缝符号表示法

网友:
再传一个标准给楼主;GB12212-90

网友:
Solidwork的3D中,在注解选项中直接添加焊缝,但在工程图中,通常会用更简单的毛虫和端点处理,并用焊缝符号来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