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为何自动断电和自动开机?

楼主(2011-06-15):
  各位大虾 小虾我犯愁啦 ,今天我的加工中心机床在加工过程中它会自动断电和自动开机 ! 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几次, 间隔大概有十分钟 , 我倍受郁闷 , 难道他也变成智能的啦。
  请教解释原因  小虾先谢过啦

网友:
居然真的有这样的宏程序可以控制机床自己关机的!太牛了!

网友:
难得一听啊,会不会是开关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同样的祈求答案快点出现吧!

网友:
这要看自动断电后自动开机其他操作面板的一些按钮起不起作用,如果不起作用,还需手动重新启动,则是系统的故障

网友:
开关接触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