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刀具加工这个工件.

楼主(2011-06-15):
(图片)

楼主:
倒角刀头不是尖的.

网友:
帮顶,我也想知道呢!字数

网友:
用R=0的直柄立铣刀,做一个工装,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
做一个焊接的三刃锥度倒角刀试下,但不知道你加工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种刀具吗?

网友:
如果底部不能有R角的话只能做焊接的三面刃铣刀,如果允许有R0.4以上的圆角可以考虑做机夹的。

网友:
应该用常规的直角铣刀就能完成了吧,零件下面做一个45度的工装

楼主:
没找到现成的刀具~

网友:
昨天在车间也遇到类似这个的活,不过是90°的夹角,一个圆,也是没什么加工方法。

网友:
一把角度卡尺加一台普通铣床就可以了

网友:
用分度头,,  或直接用线切割。。EASY

网友:
加工的是什么材料?这很重要!

网友:
角度铣刀不是很好加工吗

网友:
好像这种形状的铣刀有的,在那个刀具样本看到过,具体忘了。

网友:
常规的直角铣刀就能完成,需要做工装夹具!

网友:
太简单了,做工装,或者把虎钳搬个角度就齐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