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数控车床X轴的限位位置。

楼主(2011-06-15):
各位社友:你们好!因本校的一台数控车床X轴方向的限位位置影响到了车床加工孔的行程。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更改车床的限位位置 。

网友:
据了解车床X\Z轴都有限位,有软限位也有硬限位,软限位更改X/Z轴的参数,硬限位就要东电气元件啦。具体系统不一样,查下机床操作说明书吧

网友:
硬限位不能顺便动,是保护机械的。
软限位可以适当调调,也要注意机械干涉。

网友:
那东西最好别乱改。

网友: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遇到到,最好不要动,因为这都是出厂时设定好的,当然移动少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网友:
   修改软限位,还是移动硬限位。大概有多大的尺寸?系统的不同修改的软限位的参数也就不同了,。

网友:
软限位参数里可修改,硬限位在拖板侧边有一挡块,可较加调动,最好不能调多了,必定它是起保护作用的。如真行程不够,其实可以加一改进装置,比如把刀体焊宽等,还有有些机床预留了附刀架的位置,可以自行改装加一附刀架。

网友:
可以调参数呗

网友:
三楼说的在理,一般机床的硬限位都可以进行微调,但机床还是有保护的

网友:
改一下限位块,当心X轴硬限位。

网友(2012-06-27):
说的都差不多啊!

网友:
如果是为了个别的工件可以在参数中把软限位的数值改一下,硬限位也可适当的微调一下。但用完后要改回去,以保护机床

网友(2014-06-03):
大森数车SMTCL NC100系统X轴软限位怎么调?参数是多少呀   8后面是多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