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咨询

楼主(2011-06-15):
有没有加工通用性比较好的经济型数控车,加工直径从10mm-360mm的?大家帮忙推荐下

网友:
只说加工直径,也不说说加工长度,让大家判断一下是轴类还是盘盖类,车加工的精度要达到多少,等什么的大体描述一下,是单工序还是多工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自有产品加工,量不大,盘轴类的都有,加工长度1米以内就满足了,效率低点没关系,只要是加工直径范围大点的就可以!

网友:
量不大的话不建议你选用数控机床,数控机床在批量生产的定型产品加工中才有优势,如果单件或小批量生产还意味去选数控车床的话是没什么优势的。

网友:
还有产品精度,材料最好来张图纸。邮箱:zg_086@163.com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这类数控车床很多,性价比高的就用国产中等规模的机床厂生产的,主要看你重精度还是重扭矩,重扭矩的用齿轮箱的,对于 加工质量 、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的用独立主轴。长度系列都可选。

网友:
我们公司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372203769

网友(2011-08-06):
中台数控,中山中翔的车床都还不错,

网友:
我也想询支重轮轮体加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