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结构特点,如下所示,经典,必看!

楼主(2011-06-15):
控车床的结构特点,如下所示,经典,必看!与传统车床相比,数控车床的结构有以下特点:
(1)由于数控车床刀架的两个方向运动分别由两台伺服电动机驱动,所以它的传动链短。不必使用挂轮、光杠等传动部件,用伺服电动机直接与丝杠联结带动刀架运动。伺服电动机丝杠间也可以用同步皮带副或齿轮副联结。
(2)多功能数控车床是采用直流或交流主轴控制单元来驱动主轴,按控制指令作无级变速,主轴之间不必用多级齿轮副来进行变速。为扩大变速范围,现在一般还要通过一级齿轮副,以实现分段无级调速,即使这样,床头箱内的结构已比传统车床简单得多。数控车床的另一个结构特点是刚度大,这是为了与控制系统的高精度控制相匹配,以便适应高精度的加工。
(3)数控车床的第三个结构特点是轻拖动。刀架移动一般采用滚珠丝杠副。滚珠丝杠副是数控车床的关键机械部件之一,滚珠丝杠两端安装的滚动轴承是专用铀承,它的压力角比常用的向心推力球辆承要大得多。这种专用轴承配对安装,是选配的,最好在轴承出厂时就是成对的。
(4)为了拖动轻便,数控车床的润滑都比较充分,大部分采用油雾自动润滑。
(5)由于数控机床的价格较高、控制系统的寿命较长,所以数控车床的滑动导轨也要求耐磨性好。数控车床一般采用镶钢导轨,这样机床精度保持的时间就比较长,其使用寿命也可延长许多。
(6)数控车床还具有加工冷却充分、防护较严密等特点,自动运转时一般都处于全封闭或半封闭状态。
(7)数控车床一般还配有自动排屑装置。

网友:
有点那个啥啊  谢楼主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还有就是适用性广,只要改变程序就能加工另外的零件,省掉了很多东西阿!

网友(2011-09-21):
单件小批量生产不适合大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