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计算题求解

楼主(2011-06-15):
•某数控车采用步进电机作进给驱动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1.8丝杠螺距为4mm编码器与主轴连接方式如下Z1,Z2,Z3,Z4分别为80,40,40,20编码器每转1500个脉冲加工螺距P=6mm螺纹时工作台走一个脉冲当量时对应的编码器脉冲是多少?

网友:
Z4 =20; Z3=40;
步进电机转一圈需要360 /1.8=200 个脉冲  工作台平移4mm 需要Z4转2圈 及400个脉冲
加工一个P=6mm的螺纹 ,步进电机需要转400X6/4=600个脉冲;

2=40 ,Z1=80
主轴转一圈,编码器转两圈,发3000个脉冲;
加工一个螺纹时主轴转一圈 螺距为P 6mm
所以步进电机需要600个脉冲,对应此时编码器发3000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