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12上铰孔,每次都大怎么办?

楼主(2011-06-15):
在LY12的材质上铰¢10的孔,公差0~0.015,每次铰出来都是¢10.04~¢10.06,怎么办?加工厚度30

网友:
请问什么机床上加工的,工作时加什么冷却。

网友:
你应该先介绍一下你未铰孔之前的的底孔是多大,粗糙度大概什么情况,然后再说说你的铰刀直径多大,用什么方法铰的,是人工铰还是机器铰这样好让大家讨论。因为在铝件上钻、铰孔还是有点讲究的,你的刀具锋利程度甚至你前道工序钻头磨的怎么样都会对下道工序有影响。

网友:
你应该先说说你是用什么机床上加工的,你未铰孔之前的的底孔是多大,用什么方法铰的,是人工铰还是机器铰这样好让大家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钻床上铰的,之前是钻了¢9.9的底孔,铰刀量了一下大概是¢10.005~¢10.01之间。

网友:
你先用手工铰十个试试,量一下尺寸是否超差,如果不超差那就是钻床的问题,说明铰刀没问题。另外你在量下你的空铰完后形位公差有没有问题。排查设备主要从两个方向:1、铰刀装到钻产床上后铰刀露出钻夹头多少,量下端部的跳动度,看跳动量有多大,跳动量大的话尺寸肯定会超差,还有转速调调转速试试,转速高的话也可能使铰出来的孔超差。2、夹具,工件固定是否牢固,如果不牢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另外铰孔位置离夹持位置太近,夹紧力太大使你的工件变形,你钻出来的孔是直径9.9(请确认你量的钻孔尺寸9.9是在夹具上量得还是自由状态)或铰出来的孔是直径10.015,那么从夹具取下来后夹紧力去除变形释放,尺寸也会变话。等建议供您参考,如果以上排除都没问题,那您再求助高手吧,解决了告诉我答案,好奇

网友:
和设备 绞刀 冷却液 都有关系的

网友:
自己铰铝件上孔的经历,十年以前的事,当时铰一个孔,直径好像在40-50左右,按以往铰钢件的方法留的余量,结果铰完后,孔超差了,找不到原因,车间一位经验丰富的老镗工师傅告诉我,铰铝件上的孔半径留量不能超过0.02,铰刀其实就是上去提高一下孔光洁度,尺寸就好了,我照做了,尺寸也合格了。不知道对你有帮助不?大家都是怎么干的?

网友:
和绞刀,转速,切削液有关系

网友:
在钻床上铰孔产生扩孔的几率很高,你的铰刀可以做成沉头,使用新刀时冷却液浓度不宜过高,或者可以在刃口上做适当的钝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