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冷却器的进水量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1-06-15):
从手册上的公式计算出来的进水量怎么老是比实际需要的少呢
跟大家请教一下 冷却器进水出水温度和进油出油温度是怎么取的

楼主:
怎么也没有回答的啊

网友:
估计是你算错了吧   没算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算错啊

网友(2011-07-18):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需要自己算吧,找个厂家把你的参数给他,他回给你选好的。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传热学问题,手册上的公式往往有相关系数需要确定,手册上的公式还有适用性问题,所以一般是较难算准的,相差20%是正常的,这个时候经验就显得很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