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测井传感器如何选择

楼主(2011-06-15):
监测井下压力,流量,温度,感觉供电和信号传输时大问题,有没有人能介绍点经验

网友:
是不是随钻测啊,传感器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水井和采油井

网友(2011-08-31):
kric403 网友好!
.
因本人受过有关这方面的课题攻关的邀请,所以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随手给你转帖一篇。
.
.
syw  110831   02:52
//***************************************************
.
随钻测井(LWD) 和随钻测量(MWD)的区别
随钻测量(MWD):英文“Measurement While Drilling”的缩写。无线随钻测量仪器可在钻井过程中及时进行测量,即在不停钻情况下,泥浆脉冲发生器将井下探头测得的数据发送到地面,经计算机系统采集处理后,得到实时的井身参数及地层参数。随钻测量仪可在钻井过程中测量井身的倾角、方位角、工具面角和地层自然伽玛强度,为大斜度井及水平井的钻井及时提供井身参数和地层评价资料。该仪器是在定向井及水平井钻井作业中,为提高钻井速度和保证钻井质量必不可少的技术装备。
随钻测井(LWD):英文“Log While Drilling”的缩写/。首先是进行电阻率测量,而后是中子、密度等。 区别在与求取的参数不同。
MWD主要是随钻测量。测量井的方位、井斜、工具面(磁力、重力)、指导打钻。
LWD在测量井的方位、井斜、工具面之上还有测量电阻率,自然伽马、井压、孔隙度、密度等,它能够代替现在的电缆测井。

井下信号传送装置的参数变为脉冲或压力波通过钻杆内钻井液为导体传至地面,进入系统的地面部分。地面部分由一般装在立管上的信号接收器将参数变为电讯号通过电缆传至计算机,进行滤波、解码、显示和记录。
目前通用两种信号传送系统,一种是脉冲型,另一种是连续波型。脉冲型又分正压、负压脉冲两种。
正压脉冲系统是利用柱塞瞬时地堵塞钻井液通道,造成立管压力突然上升出现一个峰值;
负压脉冲系统是利用一泄流阀瞬时打开使钻井液泄流至环形空间,造成立管压力突然下降出现负峰值。
连续波系统是利用一组带槽的定子、转子、钻井液通过时产生一定频率的低频波,信号以此波为载波传至地面。
使用脉冲型的MWD工具测量时,一般要停泵、停转盘。
使用连续波型的MWD工具测量时可随钻进作业连续进行,不需停止钻进作业。

网友:
你们是哪儿的,用什么仪器测的,压力、温度都好办,流量要测好不容易啊。

网友(2011-11-29):
啊,没这方面的经验啊,也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