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了SOLID WORK2010

楼主(2011-06-15):
耗时近半个月,换了N个版本的SW。终于在今天才知道是那个操作系统有问题。原来的是克隆的XP 32位的,它不是所有的都不好用。只是装SW不行。今天让他重装了XP 32位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下了2版本,买了1张,都不好用!系统是VISTA。
开始运行还没问题,才过几天就出问题了,每次都是以要选择打开画过的文件打开才有可能正常。如果选择“新建”
一般看不到草图,过一会就跳出窗口说出错要重启。重新安装还是一样,谁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说SW对系统有要求的,要求不换个系统。听人说XP 32位的系统没有装不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装了双系统,我试一试XP

网友:
我也装成功了

网友:
不行就换个系统吧,XP的一般都可以。

网友(2013-08-01):
我这一安装老显示浏览器版本必须在5.1以上,可我明明装的360—10.1的,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