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件的焊接和热处理和机加工的顺序

楼主(2011-06-15):
见上图。
材料 17-4H1150不锈钢,2端面223x223x25.4的板由4根25.4mm圆棒焊接连接。

图纸上要求:HEAT TREAT TO H1150 AFTER WELDING AND BEFORE MACHINING.

下面哪种理解正确:1)焊接后,固溶处理+时效硬化H1150,然后机加工。
                             2)各部件先固溶处理,焊接,时效硬化H1150,然后机加工。
如果按图纸,不管是哪种理解,我认为机加工都比较麻烦,比较简单的方法是:
1)各部件先固溶处理+时效硬化,分别机加工出来。
2)焊接。做一工装以保证以2块板的平行度和板上面2个孔的同心度0.25mm。
唯一的问题是:焊接处对结构的强度的影响有多大?求高手解答!

楼主:
还有:焊接时板的变形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孔有位置度 同心要求  必须焊好后加工,在焊前 下零件时留上加工余量 焊完在加工

网友:
焊接后热影响区的强度会降低,但是可以通过热处理来弥补,设计者已经考虑到这点了,“图纸上要求:HEAT TREAT TO H1150 AFTER WELDING AND BEFORE MACHINING”,就是要求焊接之后机加工之前进行热处理。

网友:
这种产品肯定是焊接后整体加工,并且焊后要进行热处理消除内应力后方可进行加工。

网友:
下料——焊接——去应力回火——机加~

网友:
由于圆钢直径25.4毫米,焊接后变形不太大,可以考虑先机加后焊接,要制作焊接支架,采用定位销钉保证孔的同心度,焊接后火焰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