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传感器,测试仪...各种迷茫,求高手!

楼主(2011-06-15):
1.扭矩传感器。可以输出频率信号。电压、电流信号(模拟)。

 那么这个输出信号是否可以直接接电脑。或者说是不是TTL电平。

如果有,谁能告诉我哪有这种传感器产品。另外,需要什么配套软件来显示,读取数据。

2.扭矩仪作为二次仪表,和通用的接收温度、压力、流量的显示仪区别是什么。

  显示仪能接收电压、电流信号,扭矩仪接收的也是频率、电压、电流啊,我不可以直接用显示仪代替扭矩仪么,

直接接扭矩传感器,显示读数。我还能再接一个电偶什么的,温度测量也一次解决了。

3.数据采集板卡这种东西,用DSP,FPGA做的,一边接传感器,一边接电脑,这种方案是不是比直接带一个数显的扭矩仪要贵很多?

4.回到扭矩传感器。这东西还分动态、静态。我无知的想,一个旋转的负载,和固定的原动机,中间我加一个静态的扭矩传感器,那会发生什么?应变电路引出的接线和外壳上的输出接口间要是用电线连接,电线会断掉,要是用无线感应的,那不是也可以测旋转扭矩么。

我很业余,各位将就着看吧。望指教。

网友:
我的毕业设计………………labview可以配套读取

网友(2011-07-17):
扭矩测试仪,英国的诺霸是高手,阿特拉斯,等等牌子的扭矩测试仪的传感器都是有这个公司生产的,

网友:
trilemma 网友好!
.
你找各种电子称方面的资料学习一下就清楚了。
它俩是同一类东西。所不同的是:
电子称检测的是轴向力。
扭矩测试检测的是径向力。
.
syw  110805  01:05

网友(点评):
感谢孙老师的指点!

网友:
LZ有空的话,研究一下嵌入式系统就都明白了。

网友:
补充几句拙见:
静态动态反应的是数据的更新和响应时间问题。看看说明书或手册,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