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位置开错了怎么办

楼主(2011-06-15):
大家好,今天车工将键槽位置开错,图纸尺寸为166.04+0.05,现在开到164.10 ,键槽宽度1.8,轴已经磨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修复方法,把键槽焊起来会影响轴直径尺寸¢85-0.025吗?材质是45钢

网友:
说的不明白

网友:
来张图吧,指指图上那里错了

网友:
LZ好像没有交代清楚啊,是轴,还是内孔啊,做小了

网友:
我的理解应该是说的轴上的卡簧槽,是吧?不知道你的批量如何?是产品还是配件?

网友:
车工开键槽?牛!
有1.8宽的键槽?轴用挡圈槽吧?166.04是直径尺寸还是轴向尺寸?
如果是轴向尺寸,可以重新车条槽,一般不会影响使用,前提——用户同意让步接收。

楼主:
我把图纸发上来了,就是那个键槽位置尺寸,红色方框内的尺寸是毫米

网友:
直接贴图出来了。。。。。。
说的不清楚

网友:
就不能直接贴图啊,谁会愿意帮你解决问题还得自己花威望

网友:
还是贴张图纸吧。你的描述是在看不懂

网友:
如果焊,会影响轴的直线度。如果可以还是转一个角度,重新开槽。

网友:
你说的是轴向的距离是吗,如果是的话,那没关系,你可以把键槽开长一点不就可以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焊的办法修复,仅供参考.

网友:
搞了几十年的车工还不知道键槽怎么车,请楼主指教

网友(点评):
我想就是把卧车的主轴花盘上卡个键槽洗刀,去掉刀架,把零件放到拖板上,这是不得以的办法,也许楼主说的是加工中心

网友:
卡簧槽吧,如果是的话不是太大的问题,可能的话能不能看一下图也许我能帮你想个办法。。。。。。。没图还真说不明白,总直径多大,槽的两边还有多宽,精度多少等等的都得看一下的。。。。。。。。。

网友:
对于轴类零件,一般都是较关键的零件,不合格就只有报废,如果想通过修修补补的办法,迟早要付出你意想不到的代价!

网友:
呵呵,楼主是不是闪了?这么多提问也没有回答?

网友:
我也来看,学习 谢谢!

网友:
贴图看看,没钱没钱没钱v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理解是外圆上有键槽
现在车床加工时,把长度车短了,造成键槽不能加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好办,镶个套不就行了吗?

网友:
楼主应该说得再详细些

网友:
就是还要花威望,哎。。。。

网友:
我在想,键槽车工是怎么车出来的

网友:
请直接贴图,免得别人浪费钱!

网友:
给你结决问题 还要人花银子。

网友:
1.8是卡簧槽,如果要补焊也行,电流要小点焊条要用的2.5以下,焊几下就要停会不要让活太热,多费点事吧,能够修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