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达到35度 用什么丝锥攻螺纹

楼主(2011-06-15):
就是图上面5个 M6的螺纹 现在全部加工好了  硬度是 35° 用了很多丝锥都攻不了一个孔不是断 就是攻不进
这个零件量也不是很大 全年也就200 件左右
材料是40CR 的   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经验   告诉我使用什么牌子的丝锥

网友:
可以用德国钴领的丝锥试试,也可以去电火花打,现在有人电脉冲也可以打螺纹.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
我们之前是买的那种比较好的螺旋槽的丝锥,手工比较保险,呵呵,

网友:
润滑油不同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煤油里加点四氯化碳试试,大厂里还有专用的红颜色的润滑油,我不知道是啥玩意,但效果很好的

网友:
工件不是你们自己加工吗?为什么不先攻完牙再热处理做螺纹保护啊?

网友:
这个用OSG的做吧,不难的。顺便问下,这个机械加工的工艺是怎么排的,跳动0.02是怎么加工的呢,怎么保证的

网友:
35的硬度丝锥就不能攻丝了?还只有5mm深?

网友:
日本的Osg,或者电火花加工

网友:
买好点得丝锥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35度用好点的丝锥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了 100多块一支的 没用啊

网友:
电火花          稳当

网友:
这得找有经验的老钳工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工作原因接触最多的是客户40Cr调质38-40HRC使用。40Cr调制后35HRC并不是硬到难以加工,楼主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没有选对刀。仔细观察楼主是工况可以发现φ7深20沉孔,标准螺旋槽丝锥无法排屑(最多只是容屑)。由于是通孔,故螺尖丝锥是首选,其次是直槽丝锥。此外,还需选对丝锥品牌。硬度30HRC以上的材料攻丝可选用进口丝锥。个人认为35HRC的40Cr考虑经济用日系调制钢专用丝锥一般加工三五个孔应该不是问题。效果想好点宜用欧美丝锥,其中德国货最好。事实上,考虑到性价比以及安全、工效,材料热处理硬度40HRC以上时德国货几乎成为必选。所以,给楼主的建议是:可用OSG的丝锥试试看效果,不好的话换用德国丝锥。有朋友提到Guhring。个人觉得Guhring钻头非常厉害,丝锥比较一般(德国品牌中)。换的话用Titex试试,价格不会太便宜。最后,如果都不行,交给NORIS吧!
附上一张客户类似情况,以示沉孔螺纹加工选刀应注意事项。

网友(点评):
您很专业!!!

网友(点评):
呵呵~十多年别的没干,就研究丝锥了。

网友:
很品牌都有专攻高硬度的丝锥,像山特、肯纳,OSG应该也有,楼主可找相关供应商试一试。试用过VERGNANO的两款,攻调质HB265-305的42CrMo4,效果还可以,可机攻。

网友:
这种材料硬度不算非常高啊,你可以用日本品牌的丝攻应该都可以的啊

网友:
这个图画得比较漂亮啊 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学习,多长长知识

网友:
路过,还是来长见识的!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啊111111111111

网友:
硬度才35  又不是53  功个丝有这么难么

网友:
应该可以攻丝的,把毛孔做大点

网友:
将丝锥前面用砂轮磨细,作为绞孔,后面的丝锥逐渐变为正常牙型。试试吧。

网友:
硬度HRc35攻丝没问题,只是 40Cr材料较粘,你底孔钻5.3试试。

网友:
硬度不是太高啊,攻丝不是太大问题

网友:
按理说问题不大,继续原来的问题,这个东西机械加工是什么个工艺工步,可以说下么,谢谢了

网友(点评):
先粗车。他淬火 在精车 然后 点钻孔 攻丝在 然后在精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这不能处理一下再攻丝吗?这种原材料本身有的硬度也挺高,是不是可以先处理一下再加工,有的相对硬度不是很高可以先加工再理吧。。。。。。。。。。你和丝锥纠什么劲呢。。。。。。。

网友(点评):
螺纹先加工了 后面的工序不好操作 而且淬火有变量 还有氧化层的

网友(点评):
淬火时每个孔都会堵上的,变形是有的,不会有多大防挨,如果这零件的确挺精确可以真空淬火基本上不变。。。。。。。。上次忘了说了这么高的硬度攻丝不是问题,M6是小了点转速慢点本身不是丝也没多深嘛。。。。。。。

网友:
     我很奇怪,大家的建议楼主考虑没考虑,有的建议你试一下就会有结论的(例如加大底孔)。

网友(2011-08-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工作原因接触最多的是客户40Cr调质38-40HRC使用。40Cr调制后35HRC并不是硬到难以加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