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TD系统,G76指令如何用错齿法车削螺纹?

楼主(2011-06-15):
我还是一个数控学徒。请教一个关于G76车削螺纹的问题。

我做的是发那科TD系统。听一个师傅说,这个系统G76指令可以用错齿法车削螺纹。我问他,他不告诉我。

我想请教下:这个方法怎么用的,格式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要改参数之类的?

明天就要车削八个螺距的梯形螺纹了,好头疼啊。

请哪位师傅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就是左右借刀车T牙不了,很简单,G92和G76编程差不多,就是你车个5-10刀左右(看螺距定),重新改下螺纹的定位点,因为T形螺纹是30度的,根据三角函数算下来是3丝,0.03,打个比方,比如你一开始车5刀,定位点在z50,然后再写一个  z 50.03,再写个螺纹程序,再车个几刀,,再写下一段程序,这时候Z49.97,再写螺纹程序,,就这样,左右借刀车,,,,这个方法比较好学,编程烦些,还可以调子程序,利用U而不用X来进刀车螺纹,就是偏移坐标,G50,,比如子程序车个5刀,你编个子程序,全是U进刀,然后写主程序,主要就是由于是U加工螺纹,那么每次调用后,你的螺纹定位点的X轴就要重写,最后加上,G50W-0.03,就OK了!

网友:
这种方法在车6到8个螺距的大螺距有点优势,因为是刀具的一半在吃刀,,背吃刀量就小,不振刀!当然刀具锋利是前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我还是学徒。能再说明白点吗?我明天要做50X8的梯形螺纹了,还是2cr13的。头疼

网友:
还不明白?不是吧,比如程序是这样写,
M3 s200 t0101
G0 x55.0 z50.0
G92x49.5,z-40 f8.0
x49.2
x49.0
x48.8
x48.6
x48.4
G0 z50.03
G92x48.2 z-40.0,f8.0
G0z49.97
g92x   z    f

G0z50.06
G92X

大概就是这么编程,本人比较懒,后面的X值就不写了,就空的,就这样左右在起刀点的z轴上移动0.03,直到你加工完成为止!我只是打个比方,你可以每借一次刀,车个10,或8刀!

网友:
还不明白?不是吧,比如程序是这样写,
M3 s200 t0101
G0 x55.0 z50.0
G92x49.5,z-40 f8.0
x49.2
x49.0
x48.8
x48.6
x48.4
G0 z50.03
G92x48.2 z-40.0,f8.0

G0z49.97
g92x   z    f

G0z50.06
G92X

大概就是这么编程,本人比较懒,后面的X值就不写了,就空的

网友:
还有你也可以单方向借刀,,不左右借,也可以,个人习惯,我习惯左右两边都借刀,,这样刀具的磨损就差不多!

网友(点评):
数控达人向你至敬,对新手讲解这么细心。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819 用这个程序轻松搞定你的零件!

网友(点评):
宏程序好是好,缺陷就是得机器支持!而国内的机床生产商为了压缩成本,好多都没有这个功能的!最能精简就是安阳和云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所以买机床的时候必须得把那些问题了解清楚,免得买了以后后悔了又去冤枉钱!!

网友:
没做过梯形螺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