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薄板冲筋后变形?

楼主(2011-06-15):
怎样解决薄板冲筋后变形?

楼主:
各位前辈请指教!材质是 SPCC  长600X宽500 X 1.5MM厚的板材中间冲一条长400X宽20X4.5(包两个料厚)高的压筋,外形是3边折90度弯,怎么样解决变形?

网友:
压筋模具上必须有压料板,应该不会有多大变形。

楼主:
呵呵!凸苞一周做了压线,外脱和凸苞顶料都做了卸料力.还是变形!怎么解决?

网友:
这是要变形的,没办法的,因为符合金属总体积不变的原理

网友:
用牛筋橡皮顶压料板压凸泡,你还要三面折90度,应该变形很少了

网友:
可否减小压筋的尺寸,或者增加整形工序

网友:
变形肯定要变形的,不管怎么压料。只能在工艺上做些弥补,缩小凸凹模的间隙,或者在其他位置加一些工艺性的拉伸做加强筋。要不就整形了

网友:
变形在所难免,注意压料板的位置以及工艺安排

网友:
变形在所难免。注意压料板的压力大小。

网友:
变形是没办法的,但是可以尽量从工艺上减少!

网友(2011-08-17):
压完凸包之后在回压一下,变形可以减轻很多,这个方法我用了得很多

网友:
注意一下板的纹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