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链条越链轮的运动仿真?

楼主(2011-06-15):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做链条越链轮的运动仿真·····

网友A:
  如果是真实的模拟,电脑配置估计得是工作站的(因为有N多的凸轮连接),如果只是想要结果的就用槽连接就行了,如图
甚至可以用带传动来模拟

网友:
PROE里有个做机械仿真的命令,可以用一下,或者3Dma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实的模拟,电脑配置估计得是工作站的(因为有N多的凸轮连接),如果只是想要结果的就用槽连接就行了, ...

这是如何做出来的,大侠可否介绍介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说了啊,  你仔细看我的回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说了啊,  你仔细看我的回复啊

带传动如何模拟,可否说得具体些?

网友:
用销钉连接能做出来么

网友:
链条仿真没那么容易的,见别人做过,没成功,始终模拟不出那种真实感,自己也不会

网友:
还是看不懂!技术也不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