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攻容易折断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15):
丝攻容易折断什么原因

网友A:
1.底孔太小;
2.受力不匀;
3.没加润滑油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底孔太小;
2.受力不匀;
3.没加润滑油

再补充一点:丝锥歪了,也容易折断

网友B:
1.丝锥品质不好:主要材料,刀具设计,热处理情况,加工精度,涂层质量等等
2.丝锥选择不当:对硬度太大的攻件应该选用高品质丝锥,如硬质合金丝锥、涂层丝锥等。
3.底孔孔径偏小,可以适当考虑增加底孔的底孔孔径
4.工件材质问题:工件材质不均匀,工件局部有过硬的点或气孔等缺陷。
5.机床没有达到丝锥的精度要求:机床和丝锥夹头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高品质的丝锥,只要一定精度的机床和夹持体才能发挥出丝锥的性能。常见的就是同心度不够,攻丝开始时,丝锥起步定位不正确,即主轴轴线与底孔的中心线不同心,在攻丝过程中扭矩过大,这是丝锥折断的主要原因。
7.切削液,润滑油品质不好。我们以前M12以下一般使用切削液,M12以上使用切削油
8.切削速度与进给量不合理: 当加工出现问题时,国内大部分用户是降低切削速度和减小进给量,这样丝锥的推进力度降低,其生产的螺纹精度因此被大幅度降低,这样加大了螺纹表面的粗糙度,螺纹孔径和螺纹精度都无从控制,毛刺等问题当然更不可避免。但是,给进速度太快,导致的扭力过大也容易导致丝锥折断。机攻时的切削速度,一般钢料为6-15m/min;调质钢或较硬的钢料为5-10m/min;不锈钢为2-7m/min;铸铁为8-10m/min。在同样材料时,丝锥直径小取较高值,丝锥直径大取较低值。

网友:
正常情况是丝锥强度不够,或是工件材料难加工.

网友:
一般都是材料问题,攻丝的过程要正,不要偏,特别是小的丝锥更容易断。

网友:
材料难加工,底孔太小、丝锥质量差、技术不熟练············

网友(2011-07-23):
引用 网友B:
1.丝锥品质不好:主要材料,刀具设计,热处理情况,加工精度,涂层质量等等
2.丝锥选择不当:对硬度太大的 ...

有了这个帖子,其他的都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