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见图纸,高手给分析下加工工艺

楼主(2011-06-15):
产品见图纸 ,希望高手给分析下加工工艺。 期待你的精彩回复!

网友:
在坐标镗床上加工应该没问题,不过最好做一个周向定位的结构,比如缺口、孔等,既方便加工也方便检测。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 顶起

网友:
此产品的量是怎样的,很多时候是看量来定加工工艺的,少的话就用线切割先割俯视图那个方向,做个200-250mm长。再上车床。

网友:
这个精度貌似很高啊!

网友:
偏心的东西,有批量的话做夹具应该可以做到 的。。
车床做是没得说的,
铣床可以做那几个孔,不过要做一个模具用台钳直接夹定位。。(台钳两边夹工件的母模,把模具劈开)每次定位做专用产品,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主要工艺路线:车——加工中心——热——外圆磨——坐标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量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加工中心肯定没有问题的 但成本太高了 有没有最简单的加工工艺呢 最好是用普通 通用的机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偏心车是没有问题 但热处理后 磨加工怎么解决 。关键是热处理后加工怎么解决?还有就是这个 在铣床上加工孔的 模具可以保证形位公差吗 ?

网友:
你是想在普铣上先点孔然后留孔余量钻孔是不?如何找准孔的位置是不?如果是的话可以将普铣的工作台换成万能工作台。

网友:
要想在普通机床上加工的话,就必须做夹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机会交流下 我的QQ598311808 可以加我

网友:
生产纲领多少,也即零件的生产批量.

网友:
请问楼主此零件是否已做,现有的工艺是什么?可否贴出来学习一下
可以用的设备有哪些?
热处理变形控制的怎样?φ4.1孔精度可否控制
你说量很多,有多少?大于1000?
我个人认为加工中心开粗还可以,但热处理后在做很难达到那样的精度,
除非有很好的刀,刀具成本?
8楼大侠已说了大概工艺路线
车床开粗外圆与偏心圆,普通钻铣床钻粗孔到尺寸,精孔留量,
φ5和Φ28精加工可在外圆磨,φ9的精孔8楼有大侠说用坐标磨,是否有牛逼的镗刀镗出来,慢丝可以割,成本高
期待高手具体的工艺

网友(点评):
你我所见略同,此件加工工艺之关键就是热处理变形,热前成品是行不通的,热后精加工那么大的量、那么高的硬度如何加工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月量在5万左右 还没有生产  在和大家探讨加工工艺 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
ru guo zuo ge zhuan yong jia ju , zai che chuang shang ke yi jie jue.

网友(点评):
请详细说明可以吗 ?谢谢!或者可以和我联系 QQ598311808

楼主:
顶起希望大家给分析下工艺

网友:
1,车床先加工出一端,就是有止口的一端,24.8的深度和直径到位,外圆留磨量,2,用先车的端面为基准车另一端,加工的方法是按楼主的要求普通车床大四爪按小四爪车出偏心5MM圆包刮R都得留有磨量,3,用带有数显的铣床使用百分表找正(第一个得找一下)加工出所有的孔至图纸尺寸,这得做一工装利用先加工出的一面为基准,同时要求每个出来的活留的磨量一定要基本一致.4,用刻字机做出ABC等相应要求的标记,5,磨床磨出尺寸,在这个环节有一个同心度问题,先磨出直径5MM的一端,做一工装在致以5MM的这定位,磨出直径28的外圆,6,渗碳处理.防锈处理.        说明:这样的材料不用先淬火,直接渗碳就可以.

网友(点评):
请问最后热处理会变形吗?

网友(点评):
什么是“不用先淬火,直接渗碳就可以了”搞不明白。20CrMo要达到技术要求的硬度HRC58-62必须渗碳淬火,“直接渗碳就可以"是不可以的。

网友(点评):
知道真空淬火不,连原来的色都不会变的,最大变型结构量0。01MM这不行么,

网友:
精度要求太高,最好找有实力的

网友:
我们也有这种治具,找供应商头都大了,那些垂直度,同心度不容易达到要求,这样的搞得还要到日本,晕啊

网友:
在车床用偏心胎加工Φ5偏心轴 。然后做一个以Φ28和Φ5定位的胎具。在钻床上加工其他各孔。这是一种方法。缺点是精度低。还可以在坐标镗床和数控钻床上用同样胎具加工其他孔。此种方法精度高。

网友(点评):
是个好方法

网友:
俯视图上那个 4.1的孔的尺寸线箭头怎么会在外上~

网友:
呵呵,这个不难。可以联系我。

网友:
外圆的粗糙度呢?

网友:
多么??如果多!机床多吗?

网友:
多的话!可以做胎具!每个机床加工一个孔!每道工序一个床!

网友:
这样的结构、如此精度要求,成品率非常低;
& x& Y7 C& k9 D不会像大家所说的用工装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请教下 如何解决呢 谢谢!

网友:
锻造 粗加工 调质 精车 划线  钻 磨

网友(点评):
大哥批量生产啊 还划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何联系你呢? 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零件要求很高的,加工中心未必能保证的。不要会所换机床加工,来回定位误差都是要命的。

网友:
28圆及端面先加工完成作基准,车床专用偏心夹具 车6.1尺寸,4个孔镗削加工,以28尺寸做定位基准专用夹具

网友:
我是来混分的啊啊啊啊啊

网友:
车床车,然后做摇臂钻多轴头,配一定位夹具,三抓自定心的估计差不多,然后渗碳处理,再做后续精加工……本人新手,大致自己的思路,如有说错之处多包涵,学习中!

网友:
就这么大个东西 用加工中心 不要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