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r格式的文件用catia怎么装配?

楼主(2011-06-15):
各位大虾:

    小弟不才,请教个问题,cgr格式的文件用catia怎么装配啊?

谢谢!

网友:
这个软件和其他软件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cgr 格式文件不可编辑

网友:
原来就这样的!!!!!!1

网友(2011-08-10):
cgr装配比较麻烦,一般都是通过捕捉和移动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