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G99不能用了!!!!

楼主(2011-06-16):
发那科OI-TD系统!车床采用G99转进给,早上正常使用!下午的时候就不可以了,G1Z-200F0.55,走的很慢,位置画面显示Z轴是0.01MM的变化,我在MDI下 用G98,倒是可以, 就是不知道问什么G99就不行了呢。是不是 谁吧参数改了?不知道大侠们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用一个宏程序自己做一个G99的功能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你是不是下午开机就用任意行是吧.....然后任意行那部分没有G99是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愚,还请大侠说说,这个宏怎么写啊,

网友:
走的很慢,并不是不走,编码器应该没问题。
看下倍率修调和程序内容,是否有人恶做剧给你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宏程序可以自定义G代码! O9010-O9019 G代码呼叫,等同G65 可传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我只知道有些循环的宏体是写在这里的,通过相对应的参数设定为G代码,并调用
但还是想不明白G99的宏本体怎么写的,对这个一点思路也没有。还请大侠指点迷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GSK980TDb上,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主轴编码器的问题,或许是编码器坏了和连接线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没有试过用G70-G76 G90 G94 也是不能用G99呢??

网友:
高手来解答啊,我估计是参数给修改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前些天路由器坏了,联不上网,
这些指令不能吗,我们一直都用G99 啊。

网友:
我们厂的老师头喜欢用G99,但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在G71和G72的时候你给F0.55进给是不是也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