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刃倾角和前角的区别

楼主(2011-06-16):
请教一下,车刀刃倾角和前角的区别?好像都一样。

网友:
刃倾角前角主偏角   3个应该两两垂直的吧

网友:
刃倾角是切削刃的角度,前角是前刀面的角度,它们不是一样的。

楼主:
刚刚翻了一下切削手册,3楼说得对!谢谢!

网友:
这还用翻吗?前角也就是那个前面和刀杆面的角度。刃倾角,比如刀尖比刀刃矮,这是负倾角。相平是0度,高与刀刃就是正。你的懂了吗?

网友:
车刀刃倾角是主削刃与基面间的夹角,而前角是前刀面与基面间的夹角,前者是线与面的夹角,而后者是面与面之间的夹角。如果不好理解,那么找一个正前角,负刃倾角的刀具看看就很容易明白

网友(2011-11-07):
在正交坐标系中:在正交平面内测量的前刀面和基面间的夹角是前角;在切削平面内测量的主切削刃和基面间的夹角叫做刃倾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