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简单的限制圆转动阻尼装置,请教

楼主(2011-06-16):
一个外径约500的圆盘,圆中心与轴连接,如何在轴的位置上设计阻尼装置,以限制圆盘的转动速度。
结构越简单越好,请高手指教。
补充说明:因为设备在室外使用,无法经常经行维护,组装完成后至少得转动50万圈,不损坏。

网友:
在轴上增加一个磨檫盘,用刹车带即搞定

网友:
那你的驱动力呢?

楼主:
驱动力在圆盘的外圈

楼主:
补充说明:因为设备在室外使用,无法经常经行维护,组装完成后至少得转动50万圈,不损坏。

网友:
如果力不大,直接用阻尼脂就行

网友:
学习中,为以后积累知识

网友:
很簡單..只要在心軸的位置裝一圓盤...再裝幾塊永久磁鐵(最好搭配調整機構)
靠近圓盤 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阻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