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车外圆和车端面来说,45度车刀杆,用C型刀片还是用S型刀片好?

楼主(2011-06-16):
对于粗车外圆和车端面来说,

用45度车刀杆老加工,是选用C型刀片还是选用S型刀片好? 为什么?

我看大部分都是选C型刀片的多,但是S型刀片有4个角不是更好吗.

网友A:
这样的问题难怪没人回答,应该由你的加工工艺决定.

网友:
WN型刀片车端面车外圆用的,经济型的,6个刀尖

网友(点评):
对于一般的情况,外圆和端面,不用换刀杆就可以干,这个W刀片是比较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难怪没人回答,应该由你的加工工艺决定.

我的前提是C型和D型都是可以使用的情况下,C型和D型应该怎么选? 好象C型的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