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GB)和42GrMo4(EN)有区别吗?

楼主(2011-06-16):
碰到个麻烦?
意大利人传过来的图纸上面标明材料是42CrMo4,然后我就去找对应的GB标牌号,找出来对应的是42CrMo, 可是老外给我的质量规范里面对应的是42CrMoA,我了个去的,头疼了,带A的优质钢和不带A的在报价上差了200多,这都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是如果确定不了材料在热处理的时候出现问题那就搞大了,因为老外在产品硬度上要求比较严格,搞的现在不敢动手了,请教各位材料大神能不能给点指导意见,这事怎么进行下去?日 咧,头疼啊!

网友:
同样材料,国内42CrMo与德国类同材料有差距,与米国同样的4系也有差距,主要体现在夹杂物水平上,热处理规范差不多,性能有差距,我详细玩过这个东西,

说说我怎么玩,你参考一下,有帮助,

我得到图纸,假如是这个材料,打发人先问鬼子在哪里使用?了解鬼子的使用状况,受力情况,回来以后,问国内材料是哪个厂子的,冶炼流程,知道这个了,就知道具体国内这个材料比德国差多少,分析一下受力,够了,就可以了,

德国鬼子有时也乱用材料,比如西马克,连销子都是42CrMoA 的,阿拉替他分析一下,国内材料那点差距不算问题,但有些东西就不行,比如集成的缸块,算下来就是不行,还有其它东西,计算下来也不行,这就得与鬼子商量,怎么玩,你玩到这个程度,鬼子就服了,什么都可以商量,问题很容易解决,

你自己闷头琢磨,不确定问题很多,你自己急死,鬼子还不知道,不能这么玩,

网友:
材料,热处理,磨,比较难解决,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998大侠, 零件是用在行星减速器上面的,力学问题我和老外在出设计图的时候,曾经仔细讨论过,主要的问题出现在GB3077上面42CrMo没有对Ti做详细要求,而恰恰是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老外,老外也说不知道,反正就这么做就是了。懵懂中..........    这东西不是德国姥设计的  是意大利人设计的东西,不象德国人那样严格,意大利鬼子又懒又拖时间, 我就奇怪了那么近的两个国家,咋差距就那么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意大利的家伙是懒,下午两点半才工作呢,中午睡懒觉,你看意大利的‘邦飞立’,假如放大到‘佛兰德’或‘诺德’的德行,就虾米。

你还是要查找根源,即使意大利的家伙不懂,让他把图纸给你,你自己分析,看到底强度水平什么样子?假如设计的强度水平是足够的,国产现有材料基本就没有问题,假如不是,就必须慎重,

我就是这么玩一个东西的,鬼子偷懒,也一样可以骂,鬼子比国人知道脸面,你骂对了,他就服你,一般不胡搅蛮缠,还好对付,

网友(点评):
问大侠一个题外话,SEW一般是怎么念的,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读出来还是念[səu]?~

网友(点评):
字符没显示出来,就是"so"的读音

楼主:
目前就使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的42CrMo4为什么对Ti的含量有界定值 MAX 0.008,   国内对Ti值没有界定的,我跑去问我在钢厂工作的同学,估计也是比较年轻的原因吧,他也不知道。

网友: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你找的肯定不是读冶金的,读文学的就可能不知道,很正常
粗说,钛影响热处理以后晶粒的形态,对某些特定使用情况下的寿命有点影响,但不大,仅此,象细了解,找书念吧,

还是以前说的,你替鬼子计算使用性能,性能满足了,就不必考虑其它东西了,或者如此纠结,就直接用德国材料,也没有什么问题,

始终不知道你纠结什么?为什么?

网友:
GB中对20、30、35、45、42CrMo等这些中低碳钢都没有做出Ti的要求。在连铸钢中很少出现直裂和后期锻造断裂的问题,
但在模具钢中这些问题就比较突出尤其是大锭型模具钢。GB的钢对夹杂物的要求不高所以一般可以加0.020%-0.030%的Ti来防止
表面直裂和锻造过程中的断裂。外国佬对夹杂物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德国人所以要求一般钢Ti<.0080%.FAG轴承钢Ti<0.0030%也就是
30个ppm,SKF钢对氧含量的要求很高在夹杂物方面就没有德国人要求的严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纠结的原因在于  我设计出来的东西确实满足对方的工作能力,可是由于与对方提供的质量控制规范的某些条例有冲突,对方提出洽谈协商,我们领导呢,出于估计是害怕丢单子的原因直接否决了方案,导致我要重新开始,我就想不通了,不是说咱们国人最会变通了,但是为什么老外都提出探讨了,咱领导还是否决掉了, 再譬如,这个产品的毛坯供应商,提出 依据现在国内的环锻件的热处理,一般情况下先粗车一刀然后调质能够更好的达到心部硬度和表面硬度的差值不多,但是同样的邦飞利质量控制规范给出的工序是 锻后直接调质 然后抛丸 ,我查了下 欧洲那边基本上确实都是这样做得,但是两种方法都能达到要求,为什么就一定否决供应商的意见,而且考虑过没有国内锻件表面能做到很平整,不平整调质的时候能达到老外那种心部和外部硬度一致,操蛋的领导,操蛋的国情!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大虾,那是你领导的问题了,就不属于技术范畴了,也没有什么技术问题要说了,我想阿拉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说这个领导,阿拉就不说什么了,阿拉在国企的时候,大型东西玩大了,领导说,出事要自己负责,那你怎么办?还不是一样得玩,因为有领导,

现在阿拉没领导了,自己决定,你说不玩了,就直接打法他走,你说让阿拉先出银子替你玩?阿拉就得踹他,哪样这样的?
也有现在的小老板,说什么阿拉替他玩成了再付银子,阿拉说给你大嘴巴信吗?哈哈,
什么事情要说理,不说理的,不打交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领导哥们自己感觉就是用来卖笑的,你说你领导又不是技术出身,军队干部转业考政治身份上去的,不去卖笑你还能干吗?

我也想喝998大虾一样和领导GAME  OVER,

可是没了工作 下一顿饭就没了,连发牢骚的力气有没有都会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如此,就忍着呗!人家让玩什么就玩呗,哈哈,阿拉不说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碰见你说得那种小老板,无锡金佰特 自动化设备的杨大老板, 当时厂里面有台设备要改造,改造方案我自己出的,床子是他们拉出去做的,也不知道他从哪淘来的高级技术人员,几百KG的压力,居然就误差了80KG,回来后,咱自己把床子拆开看看是不是技术方案处错了,一看,奶奶的,居然给我用了个3吨的传感器,心凉巴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个不认真的时代,谁都没有办法,想认真做事没有出路,国情阿,

小老板就盯着银子,骗吃骗喝,对技术发展没有追求,不肯冒风险,什么都希望你先出银子给他搞,他等现成的,哪有这个可能?

企业内部不肯善待技术人员,克扣薪水,企业哪里有出路?

我接各种事情做,简单问题直接告诉人家怎么玩就算了,让人家回去自己玩,详细的大型东西,掏银子阿拉替你玩,有银子就谈,什么都没有就打发走,没必要啰嗦,谁有那些时间陪人家瞎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高见  到此为止吧,请教下材料的帖子 没必要让它成为谩骂国情的玩意,没劲。

网友:
还是多看书好,而且要找外文的,分析下国外的材料,一般书中有提到适合什么产品.你分析下他的产品,一对应就好啦. 我个人觉得的阿,除了德国会一定得要什么材料(也可协商), 其他的国家基本都是满足要求,作的了我的货就行了(特别是美国阿). 别把老外就想的什么似的,又不是飞机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