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漏水的问题,向高手请教!

楼主(2011-06-16):
我做一台水冷设备,机体材质为A3铁,在机体上加两个水箱,但总是漏水,每次都要加水试后,查处漏水点返工再焊!请高手指点下,如何焊能解决这个问题!在此谢过了!

网友:
A3铁应该很好焊的啊,是不是你的焊工技术不好?

网友:
焊接的角落处要小心,建议在角落处采用铜焊

网友:
我觉得这是一个操作问题:开好坡口,注意连续焊接,密封应该是好做到的,看看船舶制造就知道了,不要说军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焊工技术也可以吧!都是做机械的老焊工了!

网友:
做水箱关键是拐角的地方,如果焊工没处理好或者焊接时产生气孔、夹渣等缺陷就会漏水,如果里外都焊的话,漏的几率还是比较小的。偶尔有一处两处漏是正常的,建议你用煤油渗漏,效果更好,方便快捷。

网友:
建议接头不要留在拐角处,拐角处最好回焊2倍板厚(最小10MM):接头处焊缝,再起弧焊接时采用倒退引弧法(在接头前约10mm处起弧,倒回焊到接头息弧处在向前焊接)。

网友(点评):
牛人啊,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焊工技术操作水平不好,按7楼的方法练练.

网友:
漏水是否经常在拐角或焊缝接头处?

网友:
水箱这个东西测是否漏水是必须的,不测谁也不敢说这个东西OK,存在风险。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焊接机器人焊接,我们这里用机器人焊的油箱基本不漏

网友:
长见识了,下次做水箱就应该可以知道方法了

网友:
焊缝破口清理干净,每焊完一层,进行焊缝清根.

网友(2011-09-03):
一楼说的对,A3钢最好焊,应该是工人不细心

网友:
既然是人为的,就必然存在缺陷,可以尝试每一步都做到完美之后看下是否还漏水

网友:
你的A3铁是什么材质啊?

网友:
焊后可以在外涮一白灰然后在内刷一煤油试一下

网友:
我也觉得是人为问题可能性大一点,应该可以焊好的。

网友:
A3既Q235  焊接性能好  可能是焊接水平问题,我们这边焊接水箱一类的都用焊条~~不要用气保~~

网友:
渗水还是漏水?
双面焊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接头不要再拐角处比较合理~ 注意焊皮的处理和气泡的影响~~

网友:
试漏是水箱必须的工序,有漏点主要是焊接手法问题,

网友:
可能没焊透,可能水有腐蚀性,可能应力大,疲劳破坏。

网友:
哈哈,下次知道怎么焊接了

网友:
密封类的设备是都要进行水压试验的。

网友(2011-10-07):
用的是手弧焊吗?打底用二保试试

网友(2013-03-10):
这个问题肯定和焊工的技术水平有关,我以前在做环卫机械时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无法避免。漏水罚款,效果保证好些,,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焊接应力惹的祸,注意一下焊接顺序和焊接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