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纸上怎么测平行度,垂直度等形位公差,请各位大师帮忙

楼主(2011-06-19):
机械图纸上怎么测平行度,垂直度等一些标注符号

网友A:
没弄明白,“图纸上测平行度,垂直度”????

网友:
楼主是想问怎么标垂直度和平面度吗?
没见过说在图纸上测平面度、垂直度的

网友:
就是 ,楼主说清楚呀!!!!!!!!!!

网友:
   是测还是标?

网友B:
应该说怎样标垂直度和平面度的,可能他打错了,看看机械制图不就知道了????我就不明白了学机械的是怎么学的

网友:
是怎么标吧?看看机械制图吧,一两句说不清。

网友C:
楼主刚改行过来搞机械的吗?基础的东东还是要靠自己学的。

网友:
应该是如何标注吧,机械制图上会有的

网友:
有要求的地方才标,不要随便标,浪费加工费。

网友:
测???  应该是如何标注吧!

楼主:
不是啊,我意思是怎么去测,而且各用什么仪器去测,我想往这方面发展。谢谢帮忙!

楼主:
我的意思是怎么根据图纸上的形位标注来测对应的公差,如平行度,垂直度,同心度,同轴度等的公差?并且各用什么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刚改行过来搞机械的吗?基础的东东还是要靠自己学的。

恩,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怎样标垂直度和平面度的,可能他打错了,看看机械制图不就知道了????我就不明白了学机械的是怎么学 ...

哈哈哈,是没正式学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弄明白,“图纸上测平行度,垂直度”????

不是啊 ,根据图纸上要求来测的

网友:
你的提问过于笼统,测量方法要根据零件的大小、性状的复杂程度、公差要求的精度、检测现场的条件情况等诸多不同的因素来选择不同的测量工具、仪器和方法。可以使用的东西有很多:由线锤、平行线配合钢板尺;直角尺、万能量角器、刀口尺配合塞尺;测量柱、平行轴配合塞尺;平板、百分表、杠杆表配合高度规或高度尺;扫描仪;三坐标测量仪;激光测量仪;乃至平晶测量等等。以上所说基本上是按测量精度从低到高所排。

网友:
图纸上不用测吧,是不是标注啊。。。

网友:
怎么标?,没标 过就是不会啊

网友(2011-07-19):
我也在学习中 客户怎么要求 就怎么标啊  没要求就不要标就是了

网友:
标注吧,画的都是没有误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