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具定位原则

楼主(2011-06-16):
检具定位原则一面两销一共限制几个自由度?  一面限制哪几个自由度?两销可以都用圆柱销吗?

网友(2011-08-26):
一面两销一共限制6个自由度。  一面限制两个转动一个移动自由度,两销都用圆柱销时,两销孔中心距精度要非常高才行。

网友:
应该用一圆柱销和一削边销吧,用两圆柱销属于过定位了!

网友:
采用圆柱还是园锥定位要看你产品的具体要求

网友(2012-02-29):
 检具满足321原则,如果是柔性的东西一般过定位!

网友:
赞同2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