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司一批40Gr零件调质HB230-280, 表面发黑效果不好

楼主(2011-06-16):
求教各位大虾,本司一批40Gr零件调质HB230-280,金加工后第一次表面发黑效果不好,第二次完成后硬度突然达到HRC50左右,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能否介绍一下表面发黑的工艺流程

网友:
发黑怎么要发两次,发黑和调质有什么关系?不明白你讲的意思,请详细点!

网友:
你这第二次调质就是淬火后,没有回火!发黑与调质没有关系,效果不好,应该是发黑的药水没有配好,或没有按工艺要求做好(比如没有先酸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