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外加汽动装置的联机问题,有偿求助

楼主(2011-06-16):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想把自己厂里面的几台数控车床加一个汽动的自动送料的装置。
请问:如何将汽动的控制系统融合到数控系统里面?使它们可以联机操作?
可以用数控程序代码来控制电磁阀驱动汽缸运转?

有酬!

网友A:
当然可以联机的,否则你加这个自动送料装置就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联机的,否则你加这个自动送料装置就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请问是如何实现的,我们是GSK980系统。
能简单的讲讲吗?
我的QQ号是437008713

网友:
要看你的工件的啊

网友:
980系统有20个左右的可扩展输入输出点,利用M指令调用。小的送料机构直接用系统控制就可以了。你可以找广数的人问问。弄清楚M指令的输出和输入与接线的对应关系,用24V电源直接驱动继电器,驱动电磁阀就可以了。气缸上增加磁控开关,磁控开关接入M指令的输入点。

网友:
同意5楼的KKKKKKKKKKKKKK

网友:
5楼说的对

网友:
这个不难控制,5楼说的也很清楚了,主要看系统是否有多余的输入点。广数接触的少。

网友:
数控系统基本解决两方面的控制: CNC和PLC这两块之间有一个公共的数据区,及CNC和PLC均能读写,即CNC的指令能发到PLC中,而且PLC的指令CNC也能读写!
你把信号连接到数控系统的PLC接口就行了!
像CNC中的部分M代码可以输出到PLC中,当然还有很多,关键是你想如何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