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床下料效率怎样?

楼主(2011-06-16):
我要下直径20的料长30左右,直接切刀切平就行了,不用再加工了,一次20000个吧,请问用什么加工方法快。仪表车一天可以下多少个8小时?请懂行的师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什么材料?仪表车用割刀是不可能完全切平的,但是割的时候可以附带平一头到一角。还是用锯床吧,几根一起锯好就是成品。

网友:
仪表下料有不是完全平的 有个小台的 还有要看你材料。现在用仪表车下料的少了 8个小时在2000左右

网友:
采用冲床下料

网友:
拿切管机,效力很高,我们这儿现在批量活不用仪表车下了

网友:
看你是什么材料,是空心管吗,壁厚有多少。我今天刚刚下了和你说的才不多的料,空心的,壁厚2MM左右,自动锯床下的,一天可以下1万个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料是45号钢实心的,切下来有个凸台不怕的在磨掉就可以了,用锯床下不行的不平的。我想就用仪表车可能快点,是吗?

网友:
没什么要求用冲吧。。。。。。

网友:
锯床不可能不平的啊。要么你锯床有问题。我锯床下不锈钢的料,才留了0.3MM的余量,2面要平头的。

网友(2011-11-05):
我也是张家港的   加我QQ172238700

网友:
仪表车是可以的,切断刀要磨出一个角度来右边的角要比左边的长,具体角度磨了以后试切一下就可以了,切的时候掉的零件根部会有一个直径0.5左右的小揪,刀子的角度越大,这个小揪就越小,被夹在夹头上的部分会有个圆锥,这时候继续进刀把圆锥切掉就两头都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