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打字机总是烧保险---请教

楼主(2011-06-16):
金属打字机总是烧保险....保险是110V15A的  机子没问题.电流小了打字不清楚.电流大了打字清楚保险容易烧断......
这是什么现象引起的呢?  有什么好的排除办法吗?新手入门
还有个问题我在社区上下载的一些文件怎么不能看??  要怎么下载才能看..

网友:
打字头硬度提高
咨询设备制造商,可否更换更大的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材料太硬打不上去,没有好办法,你要么用更硬的打字头,要么你想办法降低材料的硬度,要么你用更大的“压强”来打字,包括使用更小更锐利的字头,更大的打刻冲击力

或者你使用激光刻字机,这个与硬度不相关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打字机啊,是气动的吗?看你的介绍好像是激光打标机。你这需要咨询一下生产厂家

楼主:
是带打标水的那种.电腐蚀的

网友:
那估计的是你机子的打字头材质不行,跟经销商商量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处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