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20D磨头维修照片放送

楼主(2011-06-16):
这是我前几天维修的一台M7120D的磨头,因为各种原因,是在家里修的,呵呵,请大家分享。完成后间隙调整在0.015热车。换的一套新瓦,轴是在外面修了一下。

网友(点评):
照片可以用acdsee处理一下,做小一点,否则看的时候有点慢:-)

网友:
感谢你带给大家的分享,短三瓦也刮的接触面很满,从照片上看铜瓦顺时针方向倒角应大些这样更便于冷却油进入。还有你装配时前后用没用工艺套呀,否则中心很难定位噢。

网友(点评):
不需要工艺套,百分表找正。

网友:
这种动压瓦,主轴是38CrMOALA氮化的,氮化层修磨后硬度变低了,就是修复了也不耐用,用不了多久还会拉伤的,最好是新配.

网友:
工藝不錯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A:
我们修理早不需要工艺套,用杠杆百分表找正,很方便调整,间隙好控制,同心度也很好。请问楼主修后径向与轴向跳动是多少?那可是检验磨头修理质量的标准,(普通磨床为5~8um,精密磨床为3~5um),我的最好记录0.6um。

网友:
学习 了  很受用

网友:
我还是用工艺套的,6月11号刚修了一台m1420的主轴,主轴的跳动也在0.5u

网友(点评):
请教您,0.5u 的跳动是用啥种量具测得的,一般表只有0.001mm的刻度,并且还要考虑表的敏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修理早不需要工艺套,用杠杆百分表找正,很方便调整,间隙好控制,同心度也很好。请问楼主修后径向与轴向 ...

我用的杠杆表,主轴轴向跳动0.005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个江湖郎中,排场不咋的,药还是挺管用的。

网友:
我修外磨三片瓦的时候,刮接触80%后,上床子再光整加工一下,效果不错。

网友:
我始终搞不懂这个轴两端是如何密封跟防尘的

楼主(2011-08-24):
再发几张新近修的磨头。M7130的,也是找了两波人修了。第一波是个老师父,修的时候因为眼神不好,所以没有弄好,第二波是修好后只开了两分钟就烫手了,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抱轴!我到那的时候,拆开一看,有一块瓦已经被磨得快见铁了!间隙就更不用说了。修完后的间隙还是放在了热车0.015,呵呵,这好像是习惯了,感觉这个间隙对这种机床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所以现在经常的放这种间隙。因为现在有了红外测温仪,所以测了下温升,试机四十分钟温升是9.4度。好了,话不多说了,放图分享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拆开的。不是很懂,怎么不是轴承的?

网友B(2012-09-01):
请问一下北京机床维修,m7130的磨头间隙是怎么调的,需要什么样的专用工具。在磨头上只找到了两个挨在一起的两个调整螺钉。没有找到呈三角形的调整螺钉。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对磨床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北京机床维修,m7130的磨头间隙是怎么调的,需要什么样的专用工具。在磨头上只找到了两个挨在一起的 ...

你说的是筒子瓦的,不是这种三块瓦的,这种瓦需要专用的工具。

网友:
没有拆过这样的,不知道里面结构是怎么样,也不知道怎么调间隙。磨工在磨工件的时候误操作,砂轮吃到工件里面很深,然后再磨就不平了。

网友(2012-10-08):
老大,这是啥年代的产品了

网友(2014-07-26):
好佩服楼主的维修技术,磨头是维修中技术最高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