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折弯90°,大家帮我看看有哪些方案?

楼主(2011-06-16):
大家帮我看下,图示是坯料,螺纹均已加工好,现在需要在所标20的尺寸处折弯90°(圆角半径3),形成槽钢一样的形状。

网友:
先切割,再车,用焊接的方法。主要是两轴水平

网友:
类似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坯料已经加工好了,就是图示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像我们的老式抽屉把手一样,两边在一平面上

网友:
好弯,但是需要做一个模具弯;内圆角R3似乎小了一点,容易弯断、弯裂。

网友(点评):
我也知道好做,还请你具体说说您的方案

网友(点评):
一两件的话夹在虎钳上打弯即可,做模具是为了不损坏虎钳这样的工具。 我考虑可以压住中间部分,然后两端压下压弯的方式可能比较好,有利于保护已经加工的螺纹。

网友:
如果R6的话,比较好点,R3可能看起来有点切伤痕

网友(点评):
谢谢,如果r6你说说看您的方案。一定要保证弯后两边支脚一样长,控制在正负0.15

楼主:
我补充下,弯后要保证两边螺纹之间的中心间距为128,公差正负0.1

网友:
用折弯机都可以的,我做过,游戏机液晶框拉手!!  但你那图画得太水了,8和20是一样长吗?一开始吓我一跳,这哪有可能弯呀,弯出来都得变形,看了尺寸才知道。

网友(点评):
呵呵,没按比例,凭印象画画的,您将就看看

网友C:
我也做过此类产品,凹模和凸模都做成R槽,两端做定位靠山一次成型,凸模R小一点,不会太回弹,弯后两边螺纹之间的中心间距为128可以控制,但尺寸公差正负0.1不好控制

网友:
R3 折弯R 有点小啊  背面很容易出现裂痕的 这个最好还是用模具,用弯板机做的话折弯2边很容易出现不在一平面的问题,而且用弯板机折圆棒背面很容易出现较深的压痕

网友(2011-08-10):
用小油压机成型即可,我们做过类似的风窗固定扣。直径也是8mm,l螺纹为M6,采用8mm棒料车削,攻丝机套丝再成型,间距能保证。

网友:
圆钢不粗,建义楼主用弯管机试试
但R3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过此类产品,凹模和凸模都做成R槽,两端做定位靠山一次成型,凸模R小一点,不会太回弹,弯后两边螺纹 ...

支持#10的建议。因为材料的原因不可能把尺寸控制到一致,可以通过整形处理。

网友(点评):
朋友 能告诉我这玩意两端差距大了还能整形么

网友(2011-10-14):
可以用折弯机弯,利用大点的折弯槽估计压痕不会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