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模具成型无痕?

楼主(2011-06-16):
请教:
材质:覆铝锌  厚度:1.5MM
产品四边成型,外形规格:50X80,成型高度12MM
技术要求:表面无压痕,折痕!

网友:
产品下垫一层薄膜,凹模R角打光一点

网友(2011-07-17):
凹模建议用中走丝线切割,尽量光滑点。

网友:
改善浇口位置和R角,排气槽设计需要狭长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