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安装问题

楼主(2011-06-16):
今天刚下载solidworks2011,按照说明点击setup,进入安装页面,选择单击安装之后点击下一步就没反应了,只能点击叉叉推出了,本人用的是win7系统。哪位高人不知道有没有遇到此类问题,请指点下,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图片,就是点击下一步后无反应

网友:
木有遇到过,我也是32位和64位的都装过,都没问题~

楼主:
求助,我装的是32位,,好容易才下下来,安装不了

网友:
我在XP上安装过,没有问题,还是和2010版本同时安装,都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
继续求教。。。。。。

网友:
断开网络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断网我也试过了,还是不行,不过在别人电脑上可以,和别人装的都是同一个版本的win7系统。

网友:
实在不行,只有重做系统这条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也这么想,但别人和我装的是同样的系统却可以,

楼主:
不用重装系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继续求教。。

网友:
会不会你电脑的配置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配置应该还可以用这个软件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存、CPU我和你的差不多。只能猜是系统安装的问题(同一批零件都会有一些差异的)还有SW这个软件没破解好。只有一个个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在别人计算机上可以安装。但是同一个版本的系统,以前安装cimatron,虽然能够成功安装但不能够保存,可能是计算机问题。

网友:
估计是系统问题,虽然是同一个盘,但是装在不同机器上不一样的。
建议下载win7的安装盘,不要用ghost盘,这种ghost盘问题很多,我碰到过类似情况。有时候装东西就是装不上,最后还是用官方的安装版本的光盘成功的。

网友:
要么你去光盘里面看看有个预安装的目录,把里面东西装一下。pre开头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脑没有光盘,系统也都是下载的,系统用着挺好,就是这种毛病。

网友:
自己下载然后刻录一张吧,dvd刻录盘也不贵,三四块钱的事情。下载嘛网上搜搜,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地址是按装教材。http://wenku.baidu.com/view/46a33d4769eae009581becb5.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按照这个安装方法,但是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计算机木有光驱

网友:
借个usb的外置光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关注!!

网友(2013-08-10):
请问,有没有解决呢?我也刚遇到这个问题,请指教

网友(2013-11-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关注!!

你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2014-07-09):
大神,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啊。。。求解啊

网友(2015-05-24):
楼主不厚道啊,知道怎么解决了为什么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16-09-22):
知道怎么解决了为什么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