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VISTA系统正常使用的solidworks2010,求助

楼主(2011-06-16):
下了2版本,买了1张,都不好用!系统是VISTA。
开始运行还没问题,才过几天就出问题了,每次都是以要选择打开画过的文件打开才有可能正常。如果选择“新建”
一般看不到草图,过一会就跳出窗口说出错要重启。重新安装还是一样,而且重新安装后工具栏还是按以前的设置。
就是换目录安装也是这样。破解的时候要运行目录里的一个文件,可是根本没有这个文件和目录。

谁知道怎么解决?知道的请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
估计是VISTA系统的问题,建议改用WIN7。其兼容性要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装了双系统,我试一试XP

网友:
正常的路过,盘也不知道丢哪去了

网友:
这个够呛,还是换XP吧。

楼主:
发现2010的确实不行了~淘宝买了个2011SP0的比较正常!不过也有会出错时候,程序死住了,只有结束进程。